[STM32F1]
stm32F103 串口2对串口1 3 4 串口1不能接收的问题

楼主:
stm32f103rct6  串口2对串口 1 3 4同时广播  串口1不能接受  用JTAG 调试 数据也进入了缓冲区  用串口2直接对串口1传数据 串口1接收正常 求高手指点下  问题实在是奇怪啊

网友A(2014-06-04):
有没有看看接收的数据对不对呢?
由于 USART1 用的是 APB2 的时钟, 和其他 USART 的时钟频率不同, 初始化的时候如果不是用库函数, 就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看接收的数据对不对呢?
由于 USART1 用的是 APB2 的时钟, 和其他 USART 的时钟频率不同, 初始化的 ...

接收到数据是对的 时钟的问题已经注意到了

楼主:
又重新调试了一遍 串口2 对串口  3  4广播都没有问题 串口2对串口1  串口1对串口2也都没有问题 唯独就是串口2对串口1 3 4时候 串口1不能接收 真是奇了怪了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

网友B(2015-06-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了?,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共享一下呗!

楼主(2016-03-10):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了?,

因为使用的485转串口设备发送时候 有回数造成了混乱!是测试设备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使用的485转串口设备发送时候 有回数造成了混乱!是测试设备的问题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