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 ST的电机库做过 BLDC的控制的?

楼主(2014-06-04):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 ST的电机库做过 BLDC的控制的,主控用stm32 大容量存储系列的?
有用在项目上的么?好用么?
小弟计划使用,所以在此先讨教下。。。

网友A:
肯定有,好不好用看你的悟性;
我看到有人用STM32做伺服驱动器的;

网友B:
ST的电机库,驱动BLDC,在低速度时,力矩很小。没有试验过。

网友C:
ST 的电机库是针对 FOC 的, 本人用 ST 的电机库驱动 BLDC 电机. 运转和调速是很正常的. 但是应付重载时却遇到了问题.
后来干脆, 推翻了原有方案直接用 BLDC 六拍方式驱动, 效果更好.

这仅代表个人经验. 其实电机驱动里面有很多的技术细节, FOC 不见得比六拍驱动就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疑~
请问几个问题:
1.mos管的驱动动电路,是自己用分立元件搭建出来的么?
2.请问,是在做产品么?还是在验证方案
3.现在用的是电机库的哪个版本。
谢谢,一下问了这么多问题。
我想使用的就是低速场合,并且速度的力矩会变大的。

楼主:
比如用,stm32做电动车的控制呢?速度肯定低的。力矩也时刻在变的。

网友C:
mos管的驱动动电路,是自己用分立元件搭建出来的么?
    网上有共享的分立元件的参考控制图, 不过 PWM 控制上性能有些缺陷的, 如果在低速大转矩控制中, 简易使用专用驱动电路, 如 IR2106, IR2132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的驱动动电路,是自己用分立元件搭建出来的么?
    网上有共享的分立元件的参考控制图, 不过 PWM 控 ...

不好意思,这两天有点忙的。谢谢您的回答
现在有一个项目,正在商讨方案:
要求:同时控制两个有感无刷电机(电动车上用的轮毂电机),实时管理两者的速度比例,且两者载荷变化率高,对低速启动抖动的控制要求比较高。
经研究发现,stm32的FOC控制yypv比较合适。又参考市场上比较成熟的电动车控制器的硬件方案(参考栅极驱动,及布线规则)。想用分立元件搭建栅极驱动。必定成熟,成本低,经市场多年的验证。
不知道可行不?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D(2018-09-05):
引用 网友C:
ST 的电机库是针对 FOC 的, 本人用 ST 的电机库驱动 BLDC 电机. 运转和调速是很正常的. 但是应付重载时却 ...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