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一条线上电压不一致?

楼主(2014-06-04):
1117的输出引脚是3.3v,到单片机那里后测得3.9V,电压变低我就懂,可是到单片机电压变高了,请教下各位,会是什么原因呢?
自己画的1117+msp430核心板,会是去藕电容放远了吗?亦或是PCB布线不好导致?

网友A:
电压都是相对的,可能是你测量的参考点不同吧?

网友B:
参考点是一个方面
信号 电压倒灌也是有的

网友B:
万用表 电池块没电 也是有的

网友C:
猜的:
1117(3.3V) ---》二极管 ---》MCU(3.9V) 《---其他供电电源 或 IO口串入的高电平(5V之类)

网友D:
不(未)共地

每人猜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未)共地

每人猜一条

就小小的核心版,并且芯片能下载程序,板子电源没大问题,地线肯定是连一起的。看样子有可能是测量参考点不同,并且测量ldo时选的地线参考电压不为零,

正含此意——电表与电路不共戴地

网友E:
单片机的A/D VREF电压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的A/D VREF电压是多大?

这个倒没测,从vref引脚输入电压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是相对的,可能是你测量的参考点不同吧?

ldo端的地线电压上浮?我的板子频率不高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测,从vref引脚输入电压倒灌?

如果你的VREF比你的理论值低,那么软件读取的值就要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 电池块没电 也是有的

嗯,学习了,

网友F:
不论变高、变低,都不可能差0.6v。

网友G:
是不是你的核心板还有其它的电源,比如某DEBUG工具?并且它可提供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论变高、变低,都不可能差0.6v。

现在检测的结果就是相差0.6v,问题还在排查。。

网友H:
0.6V,貌似是反串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I:
示波器一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J:
单片机引脚那儿用烙铁加热,同时用镊子之类的把单片机该引脚上挑,脱离铜薄,再在那地方铜薄处对地焊一电阻,测试电压。最后把电阻移到单片机上挑引脚上,再测电阻电压。
有这两个数据就能大致判断故障点了。
铜薄过细,差个0.2V很有可能。0.6太大了。

网友K:
PCB图贴上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引脚那儿用烙铁加热,同时用镊子之类的把单片机该引脚上挑,脱离铜薄,再在那地方铜薄处对地焊一电 ...

大神,你都是这么干的嘛!?引脚焊盘那么小还接一电阻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示波器一看你就明白了。

恩,这几天出差了,回去再测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神,你都是这么干的嘛!?引脚焊盘那么小还接一电阻上去。

用细铜芯导线沾焊锡,用尖头烙铁点上去,没有任何问题,我试过了。

网友L:
能比LDO的电压输出还高,比较少见啊,贴个PCB截图看看?

网友M:
感觉你的电路好像哪里接错了。貌似单片机的接地管脚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到电源的地了。一般系统要求模拟数字地分开,可能犯了低级错误,装错元件。

网友M:
还有种可能,管脚的钳位二极管引起的。如果幅值5V的信号输入到管脚,通过钳位二极管可能倒灌到电源,而后信号被拉低到3.9V。

网友N(2014-08-26):
看看是不是哪个元件拉高了电压

网友O: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电源通过IC的IO口倒灌到IC的供电电源,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仅仅是1117给430供电,430无其他外部信号连接什么的,那就看看你的万用表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还有种可能,管脚的钳位二极管引起的。如果幅值5V的信号输入到管脚,通过钳位二极管可能倒灌到电源,而后信 ...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通过IO口倒灌的,跟IO口的结构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