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两种信号之间的切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04):
模拟开关

楼主:
但是这两个信号之间要相互转换,在Multisim上能够用模拟开关实现吗?我的思路是通过计算出他们在10ms和30ms的时间内通过的次数,然后用计数器实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可行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两个信号之间要相互转换,在Multisim上能够用模拟开关实现吗?我的思路是通过计算出他们在10ms和30ms ...

把问题叙述得清楚,得到回答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问题叙述得清楚,得到回答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高。

如果配上适当的框图或者状态图,就会看的更清楚。

楼主:
具体问题是:产生两种不同频率的方波信号:1.25kHz与3.3KHz,两种频率信号轮流切换;1.25kHz频率信号维持10ms;3.3KHz频率信号维持30ms。两种频率信号的占空比均为50%。里面的方波我能做,就是后面的那个轮流切换不知道是什么思路,希望能够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D:
按照对你叙述的理解提出我的思路:
  1.25KHz/3.3KHz的输出分别由常开/常闭开关控制,产生一个
脉宽10ms/占空30ms矩形波同时控制两个开关。

楼主:
能够给我提供一个能够通过这种方波的开关不?基于Multisim里面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够给我提供一个能够通过这种方波的开关不?基于Multisim里面的?谢谢

  仿真软件中的开关有两个参数:Turn-on voltage (Von)和Turn-off voltage (Voff)。如果设置Von>Voff,开关为常开;反之为常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够给我提供一个能够通过这种方波的开关不?基于Multisim里面的?谢谢

Multisim里面通常有这类芯片,典型的如74HC4051/4052/4053。

更正:刚刚看了看,只有4066。

网友E:
实际设计上用模拟开关实现比较方便,一个单刀双掷的开关即可,通过控制脚来实现周期控制,
10ms和30ms,如果系统有MCU等主控的话很容易实现,没有的话就用555之类的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D(点评):
用双掷开关最简便。可是我的仿真元件库没有。

网友F:
用门电路行不行,一个非门,两个与门,一个或门,
或者用几个二极管做模拟开关,

网友G:
加两个三极管,两输入一输出,间隔选通!不就OK了

网友H:
你就在4066基础上加个非门,再加个或门,就好了嘛。

网友I:
用个MCU+2选1的模拟开关;
MCU输出3路PWM,2路输出频率;
1路输出PWM,高低电平占比分别为10和30mS,高电平切换到1路频率输出,低电平切换到另1路

网友B:
楼主要对两路方波信号进行切换。
不用模拟开关,用数据选择器/多路转换器也可以,如74HC151/251/356/153/157/158/257,自己选择。
若是这些都没有,用二输入端与门/二输入端或门也能够搭出来,然后“线或”。

网友D:
楼主:三态门也是一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对两路方波信号进行切换。
不用模拟开关,用数据选择器/多路转换器也可以,如74HC151/251/356/153/15 ...

能给一个通过用门来实现的仿真例子不?我试图搭了一下,可是没有搭建出来,感觉双信号的用74HC151有点浪费,所以想用门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对两路方波信号进行切换。
不用模拟开关,用数据选择器/多路转换器也可以,如74HC151/251/356/153/15 ...

我试图用门搭建了一下,可是我没有弄出来,能不能给我一个仿真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一个通过用门来实现的仿真例子不?我试图搭了一下,可是没有搭建出来,感觉双信号的用74HC151有点浪 ...

网友J:
这里真是涨知识的地方。。

网友B:
前一图,够简单了吧?

楼主:
用这个做一个周期为40ms的方波,占空比为70%,这个怎么实现不了呢?

请教各路高人,见过NE555这种用法吗?求解释!谢谢! h参阅:ttp://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370&fromuid=923990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做一个周期为40ms的方波,占空比为70%,这个怎么实现不了呢?

楼主电路错得厉害。修改如下:
1),R9、R3、R7都不要,
2),DIS端悬空就可以,
3),D5阳极接1M电位器上端,D6阴极接电位器下端,电位器中端接OUT。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做一个周期为40ms的方波,占空比为70%,这个怎么实现不了呢?

这个怎么实现不了呢?

“这个”根本就是错误的电路,当然不能实现你的要求。

有点奇怪:切换两路信号,已经告诉你用门电路。产生这两路信号,却**用555。
切换两路信号已经使用门电路,为何产生信号不使用门电路?电源一致,信号电平一致,一片芯片里面好几个门,多么方便!

网友K:
用三极管就可以实现的,你试试,当做是开关管

网友L:
用单片机好实现,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