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编语言

楼主(2014-06-04):
请问如下汇编是什么意思,主要完成什么功能?

asm("movlw  " #guard_port);\
asm("movwf  FSR1L");\
asm("movlw        1");\
asm("movwf        FSR1H");\
asm("bcf        INDF1," #guard_pin);\

网友A:
你使用什么型号?
写入#GUARD_PORT到寄存器FSR1L
再写入1到寄存器FSR1L
将寄存器INDF1的#GUARD_PIN清零。
我用PIC也没几天,回答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