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输出怎样改为输出485通信啊?

楼主(2014-06-05):
本人新手,从来没接触过通讯,现在要把原来的三线制4-20MA的信号改为485信号,求教怎么改啊?请详细点,谢谢,菜鸟。
匿名
很简单,用协议转换器,市场很便宜,把电流输出通过转换器可以转成RS485的!

网友A:
一个模拟信号,一个数字通信,转换电路+MCU+485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模拟信号,一个数字通信,转换电路+MCU+485接口

恩。也只有使用MC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模拟信号,一个数字通信,转换电路+MCU+485接口

我打算把mcu下载串口那四个插针‘GND,RXD,TXD,VCC‘接上来是不是可以直接接65HVD3082输出485,也不用电源和转换电路。不知道可不可以?
匿名
有这样的 转换模块

建议去淘宝搜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把mcu下载串口那四个插针‘GND,RXD,TXD,VCC‘接上来是不是可以直接接65HVD3082输出485,也不用电源 ...

不行,还差6万5千里呢...

网友C:
自己设计一个好了;
MCU+MAX485+DA+运放等

网友D:
如果电流环是数字信号,那很简单,先用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成TTL电压信号,然后送入485接口芯片即可。
如果电流环是模拟信号,那就需要做一个系统了,这需要用到MCU和AD,具体怎么做还得看精度和要求。

网友E:
AD+MCU+485这是最直接的办法了!
那位“匿名”先生貌似很有把握的样子,可以看看有没有模块可用!!

网友E:
淘宝:4-20mA转485
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40605&spm=1.7274553.1997520841.1&sourceId=tb.index&search_type=item&ssid=s5-e&commend=all&q=4-20maת485&suggest=0_5&wq=4-20ma &suggest_query=4-20ma &source=suggest

网友F:
用的少就买吧,成熟稳定的模块很多,量大就做,门槛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