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09保存问题

楼主(2014-06-05):
如题,AD09保存PCB文件时提示 unable to save file....,以及保存后PCB文件后缀变成$$$,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大文件保存才有以上问题,小文件保存正常

网友A:
另存为低版本的试试?
大文件 你的文件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低版本的试试?
大文件 你的文件多大?

有11M,好像大于5M左右就出现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低版本的试试?
大文件 你的文件多大?

我保存5.0版本就正常了,如果保存的是6.0版本就不行,但之前一直保存的是6.0版本都OK,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A:
软件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重装试试

重装没用,还是保存5.0版本算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