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带空调待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4-06-05):
我想问下大家!你们有没有试过逆变器带空调
        有款3000VA的逆变器实际最大功率2600W带自动转换的那种  用电池带1.5P空调没有一点问题
插上市电带也没有问题  可是主要问题是在你插上市电带着空调突然断电的情况下,空调的电流会骤然加大,而且输出波形严重变形,求指点下,是不是带空调不能转换的?谢谢

网友A:
跟踪市电了么?
怎么切换的?

楼主:
当然有的啊 电脑都可以转换的没有问题!唯独空调不能转换 转换就会出问题的!我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还是空调转换有什么特需要求的吗

楼主:
转换就是市电转换到电池工作是会出现问题,电池回到市电不会,都在带着空调的情况下

网友B:
强电方面的,不太懂,学习中啊

网友C:
你逆变器的保护设计的好久没关系;

楼主:
我想这种问题因该应该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啊!转换空调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我打个比喻 比如带1P的空调 带起来之后大概是800W左右 这个时候转换的话(之前是市电工作)由电池工作,就会达到1500W的功率 感觉空调的压缩机就没有完全启动一样的,如果不转化市电工作或者逆变工作都可以轻松带起空调的,而且电流大,求大神解释下!

网友D:
没有同步。。。。。。

网友D:
电池回到市电也会有电流突变,不过你没有监测它于是不知道。

网友E:
你做的是并网的还是离网的,听你讲的装换不太理解是在逆变工作情况系,还用市电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做的是并网的还是离网的,听你讲的装换不太理解是在逆变工作情况系,还用市电供电吗? ...

是离网的!是在市电工作状态下,然后转换到电池工作时,(也就是说突然断电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F:
切换的瞬间 有个响应时间,
还是你的逆变功率不够,
或者你的电池瞬间放电能力不够

网友G:
上网查查看看ups是怎么工作的,把你的电路更改一下,如果是EPS电路,应该是来不及

网友H:
问题在于你的逆变器转换时间太长,10MS以内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在于你的逆变器转换时间太长,10MS以内就没有问题了。

转换时间需要这么短啊!那不就是和UPS的转换时间一样了啊!试试看先!

网友I:
逆变器功率小了,1.5P功率的空调制冷功率大概是3.5kw,逆变器效率和电池效率都不是100%,出现过载现象电流升高,长期对逆变器和空调都不利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逆变器功率小了,1.5P功率的空调制冷功率大概是3.5kw,逆变器效率和电池效率都不是100%,出现过载现象电流 ...

1.5P功率的空调制冷功率大概是3.5kw,是么

网友J:
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逆变器的功率余量无法满足要求,需要降压启动或变频启动;由此看来,你的逆变器不适合带电机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逆变器的功率余量无法满足要求,需要降压启动或变频启动;由此看来,你的逆变器不适合 ...

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很大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我现在想问的是为什么不能转换,我逆变器电池工作和市电工作都可以很轻松的带起1.5P的空调的,就是不能转换 转换就会出问题!希望大家给予宝贵意见!

网友K(2014-07-30):
逆变器能拖动电机?…这本身就是奇迹!…是正弦?…还是方波?…电池状态下:电机发烫很正常!…启动瞬间“炸”机!也很正常!…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