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下15.6寸笔记本,有些菜单显示不全,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4-06-05):
15.6寸笔记本和显示器小的台机,用AD13的时候,有些菜单显示不全. 是不是有些设置错了,还是这个版本是这样的? 其他版本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

不行啊,分辨率已经调最大了

网友B:
调出显卡设置 打钩试试 具体哪个忘了  你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出显卡设置 打钩试试 具体哪个忘了  你搜下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C(2015-07-08):
没碰到过这种现象,我用的AD0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给大家分享下经验哦

楼主(2015-09-16):
引用 网友C:
没碰到过这种现象,我用的AD0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给大家分享下经验哦 ...

没有啊,好像没办法解决的,只能换大的显示器

网友D(2015-10-22):
是电脑分辨率不够造成的!如果你的电脑显示屏是1280x720的,那换成1980x1280的就行了。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