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8pa 并口ISP无法下载

楼主(2014-06-05):
并口ISP线是按照下图制作:

使用Ponyprog2000软件下载程序,测试成功:

读取熔丝位时,错误:

使用双龙的软件也有错误: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请大家帮助找到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A:
试试用USBISP下载器下载...

关键看内部熔丝是不是锁定了ISP,禁止ISP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USBISP下载器下载...

关键看内部熔丝是不是锁定了ISP,禁止ISP下载...

芯片是新的,熔丝没有锁定。手头没有usb下载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是新的,熔丝没有锁定。手头没有usb下载器

买一个十几块前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十几块前的事...

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B:
楼主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电话 1868143036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47.TdIyuS&id=9591318178

这个就可以

楼主:
我还是想找到无法下载的原因,请大家帮助

网友C:
目标芯片加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标芯片加电了吗?

加电了,4脚3.39V

网友D:
这种问题,没人能帮的了你!

网友E:
并口ISP,一定要用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没人能帮的了你!

下载线的图是对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载线的图是对的吗

我没用过并口的下载器,你用示波器采采波形看看吧!

网友C(2014-08-15):
引用 楼主:
加电了,4脚3.39V

电压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