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软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6-05):
(1)ISE 10.1软件前几次综合都能通过,但是只是增加一个状态,输入输出都没变,综合时出现instance referencing symbol "某模块" is out  of data 不知道怎么解决
(2)VHDL综合后),其中一个输入,在生成原理图时也有,在分配FPGA引脚时 (是引脚直接拖进FPGA中,不是写ucf文件)却没有,与该输入引脚相关的信号都找不到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简单,有提示的,按着提示弄design框,design....右键,选择特性,里面有个重新生成选项,勾上即可

网友A:
大概意思啊,具体的英文名记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有提示的,按着提示弄design框,design....右键,选择特性,里面有个重新生成选项,勾上即可 ...

那第二问题,在分配引脚时比定义的少,连该引脚相关的信号在分配时都找不到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