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M335X linux NorFlash启动慢问题

楼主(2014-06-05):
对比了Nand启动和Nor启动,nand启动没有问题(ubifs),发现nor启动时(jffs2),在进入System initialization...之前,停止了大概10秒钟左右。

[    1.128753]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c
rev 3
[    1.128784] ThumbEE CPU extension supported.
[    1.128845] mux: Failed to setup hwmod io irq -22
[    1.130737] Power Management for AM33XX family
[    1.345123]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aaaa
[    1.359130] mmcblk0: mmc0:aaaa SS08G 7.40 GiB
[    1.371337]  mmcblk0: p1
[    1.642730] Trying to load am335x-pm-firmware.bin (60 secs timeout)
[    1.642852] Copied the M3 firmware to UMEM
[    1.643707] sr_init: platform driver register failed
[    1.650695] clock: disabling unused clocks to save power
[    1.674926] Detected MACID=d0:ff:50:3a:42:87
[    1.677825] rtc-pcf8563 2-0051: low voltage detected, date/time is not reliab
le.
[    1.677825] rtc-pcf8563 2-0051: retrieved date/time is not valid.
[    1.677856] rtc-pcf8563 2-0051: hctosys: invalid date/time

luodefu - 启动长时间等待,大概10秒钟

    System initialization...

    Hostname       : 600
    Filesystem     : v1.0.2

    Kernel release : Linux 3.2.0-rt29
    Kernel version : #1 PREEMPT RT Wed May 28 18:26:24 CST 2014

Mounting /proc             : [SUCCESS]
Mounting /sys              : [SUCCESS]
Mounting /dev              : [SUCCESS]
Mounting /dev/pts          : [SUCCESS]
Enabling hot-plug          : [SUCCESS]
Populating /dev            : [SUCCESS]
Starting telnetd           : [SUCCESS]

System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发现,等高手回答

楼主:
linux系统镜像是一样的,ubiFS和jffs2也是根据相同的内容生成的

网友B:
你们是自己的板子还是谁家的开发板。我们没发现过这个问题啊。。。data启动一切正常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32MB的NorFlash ,,jffs2挂载有点慢,,后面打补丁估计会快点,,目前改了之后,挂载11MB的jffs2,时间为6秒左右,,之前用时15秒,,

楼主:
解决了,内核和jffs2加上EBS
挂载时间测试:
1、优化后的挂载时间
[root@AM600 lib]# time mount -t jffs2 /dev/mtdblock3 /mnt/
real     0m 0.42s
user     0m 0.00s
sys      0m 0.42s
2、优化前的挂载时间
[root@AM600 lib]# time mount -t jffs2 /dev/mtdblock3 /mnt/
real     0m 7.12s
user     0m 0.00s
sys      0m 7.11s

网友C(2014-07-10):
厉害,还有人用nor flash??您这个是什么项目啊?

网友C:
我们都还在个nand,nor flash太贵了吧.

网友D(2015-07-15):
你好,能请教个问题么?我现在做AM335X的norflash启动,现在的情况是,从SD卡启动uboot后能读写norflash,但是把uboot.bin考入norflash后,不能从norflash启动,配置管脚配置为,A/D muxed,16位,mux1。uboot.bin是从SDK中编译得到的。是不是我哪里错了,或还有什么问题没注意,望指教。

网友E:
新手上路,坐等大神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