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振荡电路

楼主(2014-06-05):
LC振荡电路里振荡时间与什么有关系 是仅仅与电路中的R有关系 还是与LC两端所加的电压有关系????
注:振荡时间不是振荡周期 是指电压从最高衰减到0所用的时间

网友A:
好像楼主是说自由阻尼振荡,有公式
但是,到“0”恐怕就难了

网友B:
RLC串联欠阻尼振荡幅度衰减速度与衰减系数 a = R/(2L) 有关。
衰减振幅Vt =V0 * exp(-at)随时间按指数规律衰减,衰减的快慢取决于衰减系数的大小,a越大则衰减就越快。

所以: t = (2L/R) * ln(V0/Vt);

因此衰减时间不但与R有关也与所加电压V0有关。R越大,衰减越快;电压V0越大,衰减越慢。

网友C:
“振荡时间不是振荡周期 是指电压从最高衰减到0所用的时间”
这是指数率衰减。衰减振荡的包络线和RC电路的充放电曲线是一样的。理论上要无穷大时间才会衰减到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