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官网USB的HOST例程,为什么枚举时都要执行两次???

楼主(2014-06-05):
USB, ST, os, des, ge
枚举函数,例如USBH_Get_DevDesc,USBH_Get_CfgDesc,USBH_SetAddress等等,都要执行两次才两次才成功,这是为什么    ????

网友A:
f几?枚举什么device?~

楼主:
枚举鼠标键盘

网友A:
前面两个执行几次是正常的啊。。。。USBH_SetAddress一般只会执行一次,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导致的呢~
还有是如何判断执行两次的呢?bus bound抓的看出来的?

楼主:
用串口打印看出来的
那前面两个为什么要执行两次呢???、

楼主:
我发现枚举完需要好几秒啊,太慢了   直接接在PC上,用BUS bound看很快啊

网友A:
正常的话枚举很快的,慢是不是因为你打印的东西太多了?
执行几次很正常,去获取各种描述啊,我这有个光电鼠,两次获取到的信息分别为:
"PIXART"
"USB OPTICAL MOUSE"

网友B:
我也在搞着个实验,按照https://bbs.21ic.com/icview-276194-1-1.html中的说法,在对HUB枚举完成后,需要重新为鼠标和键盘那定义USB_OTG_CORE_HANDLE 和 USBH_HOST结构体,初始化调用USBH_INIT过程,然后在USBH_Process中处理,不过我在设定完成这些后没有收到对应在中断,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在hub的驱动中进一步的完善。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讨论!我的QQ:13188123

网友C:
你抓抓PC枚举过程,一个命令还要重复发送好多次呢;P

不过从主机协议栈的Demo来看,程序里,每个枚举命令应该只调用了一次(如果每次通信都是正常的话)。如果现在发现总线上同一个枚举命令连续出现两次,你可以看看代码里的状态机,是不是第一次不成功还是出现什么情况,会重复上一次的步骤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抓抓PC枚举过程,一个命令还要重复发送好多次呢

不过从主机协议栈的Demo来看,程序里,每个枚举命令应 ...

香水城的语气越来越娇气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