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请教 USB枚举不成功的问题,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LPC1778的芯片,做USB dev.
但是枚举不成功,连端点信息,设备信息都没得到。 用bus hound抓usb root hub上可以看到一些信息,获取了descriptor后,执行了21次 get status, 就没再执行。
详细见下图,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4-06-05):
请大侠们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先要设定LPC1778芯片的Device/Host/OTG 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