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高端输出高电平不能维持

楼主(2014-06-05):
双管buck-boost电路,要求boost运行时,高端的Q1一直导通,用IR2110驱动的,但是自举电容电压和输入的逻辑信号都没有问题,为什么IR2110高端的输出高电平过一会就变低了?  请各位大神帮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下面是电路拓扑和捕获的高端驱动波形。

如果作为BUCK电路运行的时候,Q2一直关断,IR2110给Q1的高端驱动波形正常。

网友A:
Q1一直导通,自举电容有充电回路吗?

楼主:
有,另外设计了回路充电,这个IR的一个应用中有(AN-978),可以用555
现在自举电容上的电是另外给的。   从自举电容两端的电压看,没有问题啊,逻辑电平也是高的情况下,为什么输出会马上变低电平?

网友B:
能看看整个电路的原理图吗?

网友C(2015-01-29):
器件有故障!·…

网友D(2015-03-05):
图片怎么上传的,我怎么上传不了

网友E:
这种原理的这类芯片,高端不能一直打开或者比较长时间打开,长时间的打开的话,cs端和vcc之间几乎等电位了,自举电容充不了电了,由于门极的消耗,VB和CS之间电压就会跌落,当电源超过芯片的门限电源后,芯片门极输出会置低。用这种芯片去推动高端管子驱动电机,占空比不能达到百分之100,不能满额输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推挽结构输出的信号源串接电容耦合和二极管整流,555就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