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程序烧录口问题

楼主(2014-06-05):
大侠们,
  要用STM32设计一个板子,考虑到板子布局紧凑,放一个程序烧录口放在板子上简直是浪费空间。
  各位一般都怎么处理的呢?烧好再焊接上去?但板子还需要调试。。。
  多谢啊!

网友A:
又想马儿不吃草,又想马儿跑,

是不可能的

网友B:
JTAG口可以用作GPIO

网友B:
        // 开启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JTAG禁用+SW-DP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Disable SWJ完全禁用(JTAG + SWJ-D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这样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至于下载和调试可以用串口

网友C:
JTAG接口有个 简化版的,好像只要10个针...

网友D:
直接放几个1mm直径的焊盘,做个测试架 用顶针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用洞洞板焊接一个JTAG口,调试好把飞线去掉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直接放几个1mm直径的焊盘,做个测试架 用顶针

正解,好多手机上都是这么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