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VS不同型号并联的使用?

楼主(2014-06-05):
(无正文)

楼主:
还有不同型号压敏电阻的并联?有使用意义么?

楼主:
TVS和压敏电阻并联使用,会有改善效果么》、?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目前业界内做ESD的保护无外乎三类器件:
1、TVS;2、低容值的压敏电阻;3、齐纳。
1、TVS具有吸收速度快,吸收功率可以做到很大,所以部分封装类型的TVS可以做浪涌吸收,还可以做TVS阵列进行多路保护。
2、低容值的压敏电阻,具有反应快,可以做到ns,体积小的特点,但是不耐吸收大能量,但有的型号可以过大能量冲击的820波形。
3、齐纳,吸收效果一般。

所以如果对信号的响应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TVS和低容值并联使用无太大问题。改善效果而言,其实一颗就够了。用两颗个人感觉也许会提高些保护寿命也说不定。

楼主:
那你觉得功率不同但箝位电压相同的有啥区别?

网友B:
1、不同箝位电压的TVS的并联的基本无意义。
2、TVS和压敏电阻的并联意义不大。
压敏的耐浪涌电流比较大,但响应速度相对TVS来说太慢了,当真有大浪涌电流来临时,TVS已经提前进入保护了,如果此时浪涌电流超过TVS的耐受范围,TVS将爆掉,如果此时压敏能在TVS爆掉之前进入保护,也许可以避免TVS爆,但这显然很离谱,因为压敏响应时间的离散是很大的,所以保护TVS的疗效显然很离谱。

网友C(2015-01-15):
谢谢大咖们的高见,学习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