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使用库函数 奇偶校验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06-05):
当不加校验的时候,例如下面选择 UART1_PARITY_NO 时,用串口助手收发都没有问题

UART1_Init((u32)1152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
    UART1_PARITY_NO ,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 UART1_MODE_TXRX_ENABLE);

当改为偶校验的时候,
UART1_Init((u32)1152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
    UART1_PARITY_EVEN,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 UART1_MODE_TXRX_ENABLE);

串口助手的校验位也设置为偶校验,这时候数据就错了,怎么回事?试了2种串口助手都是一样的~

楼主:
版主在吗?能不能帮忙看下,很奇怪呀!

网友A:
ST在串口设置上很奇葩,Parity算一位数据,所以如果你用了parity,你应该使用9bit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在串口设置上很奇葩,Parity算一位数据,所以如果你用了parity,你应该使用9bit数据。 ...

果然是这样啊!:D

网友B:
有8位和9位的区别,可以用示波器看下到底发了几位

网友C: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