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1062侧音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05):
用TEA1062设计了一个对讲电路,原理图如下,在调试过程中,总是听到自己说的话,而且音量很大,请问如何消侧音。

请问您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吗?QQ:2675951755。谢谢!
@tea1062 :我按照技术手册上的电路图做出来,能正常通话,但是侧音比较大(侧音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的,不影响通话就没问题)
我想问一下,按照技术手册上的电路图做出来的不好 使吗?

楼主:
我做了以下调试:
(1)不焊接R14,自己说话时,依然可以听到、
(2)改变C19的电容值,最大到1uF,依然有侧音
(3)调节J6,可调电阻,从0欧姆到2000欧姆,侧音一直有。
(4)11脚接地,侧音依然有
(5)改变R33,从1欧姆到100欧姆,侧音依然有

请问您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遇到的类似的问题,TEA1062这一端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说话也有侧音,但是对方听不到TEA1062这一端的讲话声。我是按照TEA1062数据手册设计的,请问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现在谁还有TEA1062的资料呀。
自己看数据手册,音频消侧音,只要线路阻抗恒定,还是很简单的。

您好,请问阻抗匹配是串电阻实现吗?我现在用音频模块接到TEA1062的MIC上双方都能听到声音,但是自身听到是声音更大,请问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吗?还是侧音的问题?如果是阻抗的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帮一下忙,谢谢!QQ:2675951755
@tea1062 :请问您解决了吗?能不能交流一下。
TEA1062这一端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说话也有侧音,但是对方听不到TEA1062这一端的讲话声。我是按照TEA1062数据手册设计的,请问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这种电路是按照技术手册上的电路图做出来为什么不好使呢

楼主:
我感觉和线路阻抗没关系,我拔掉外部连接线,一直有侧音。

网友B:
是不是有信号从10脚引入的

网友C:
这个不会

网友C:
资料好老了吧

网友D(2015-10-06):
你好,我刚接触TEA1062,拨号过程中出现忙音,请教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E(2017-06-30):
楼主做出来了么,我最近也在研究对讲,消侧音和回声问题,可以交流 下么

网友F(2017-12-02):
楼主的1062搞定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是如何解决的?能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吗?QQ:2675951755 谢谢!
请问一下,你做出来了吗?

网友G(2018-04-11):
楼主做出来了么,我最近也在研究对讲,消侧音和回声问题,可以交流 下么

请问一下,你做出来了吗

网友H:
找一份电话机的电路来参考 一下

网友I(2019-11-11):
请问侧音问题解决了吗?同样遇到了问题。

网友J:
TEA1062,1991年代的古董芯片,经典。

您好,请问TEA1062A的MIC用音频模块输入,双方都可以听到声音,自身听到是声音比对方还要大,请问是什么问题,是侧音的问题还是阻抗的问题。能分享一下该如何解决吗?谢谢!QQ:2675951755

网友I:
同样遇到侧音非常大的问题,请问有没有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K(2023-09-04):
大佬,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