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整流困难

楼主:
下面是用四个二极管搭建的全波整流的原理图,输入信号为125K的正弦波

仿真的输出结果如下图,结果出现了全波整流的理想效果

然后我用信号发生器给实际搭建的电路输入频率为125K,幅值为5V的信号,用示波器测出来的信号如下图,从图中看出这与理论的仿真不符合
,实际测出类似于半波整流了,0电位下的负电压全部变成0V的电压值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用四个二极管弄出全波整流的效果我该怎么办?

网友A(2014-06-05):
你确定你的电路没有虚焊?

网友B:
前一图并非全波整流应有的波形,那就是正弦波形。

注意示波器输入默认接地。故整流桥交流输入两端均不得接地。

网友C:
两个图都不对吧

网友D:
应该是哪搞错了,波形不对。

网友E:
注意接地点

网友B:
此图与我前一图区别仅在于交流信号源一端接地。

楼主再看看这个波形。

网友D:
在仿真器里,信号源一端接地,而用示波器看悬浮器件上电压时,用XY差值法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仿真器里,信号源一端接地,而用示波器看悬浮器件上电压时,用XY差值法看结果。
...

XY差值法是什么意思,是用示波器的什么XY差值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XY差值法是什么意思,是用示波器的什么XY差值法?

示波器两通道探头接到待测电压两端,示波器读两通道之差。

网友F:
      楼主看看7楼的图就很清楚,当AC上+下-时,电流经D2和R1回到AC。当AC上-下+时,电流经D4后没有通路;另一路经D1回到AC,你说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图并非全波整流应有的波形,那就是正弦波形。

前一仿真图确实是全波整流的图,我测过了其频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一仿真图确实是全波整流的图,我测过了其频率的

不是。
你的波形,白色箭头所指处是圆角

我贴出的波形,红色箭头所指处是尖角

这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尤其是把时间轴展开后

网友G:
maychang老师已经推断出原因了——信号源和示波器共地了。

你得仿真波形没有错,只是由于你不熟练使用仿真工具造成的‘视觉错误’,

跟maychang老师的区别在于:你的是2Vrms,maychang老师的是10Vp
由于在1N4148上的电压降,相对于不同输入幅度,对于视觉(示波器就是让肉眼看的)造成的效果。
如果把4148的导通压降看作noise的话,10Vp的信号经过后,将拥有更好的信噪比——看起来更漂亮。

网友B(点评):
对。是因为输入幅度较小造成的,不是正弦。我看得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ychang老师已经推断出原因了——信号源和示波器共地了。

你得仿真波形没有错,只是由于你不熟练使用仿真 ...

现在我用10V的输入信号进行仿真,输出的仿真图如下:

但实际用示波器测的波形就是如上面的第二幅图,像是半波整流了似的

网友H:
应该是R2的问题吧,你把R2换成电容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