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低功耗电流求救!!

楼主(2014-06-05):
现在在用STM32F051做一个户外监控装置,要实现省电,
通过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进入stop模式,然后通过RTC+5秒唤醒,现在的问题是:
程序能正常的进入stop模式和正常的唤醒,功耗也有减少(48M最小系统无外设情况下大概15mA,进入stop模式后在3mA左右),但是还是有3mA的电流,按照论坛其他人的方法改IO口为输入,关闭时钟等都没什么效果,
不知各位大神的10uA,2.5uA是怎么弄出来的!!!!,求救啊,现在总结为以下几个问题:

1,用的芯片是STM32F051R8T6和C8T6,这两个会不会有什么区别
2,进入stop前关闭时钟的问题,是关闭初始化时开的还是其他没初始化的也关闭
3,我用的是外部晶振,RTC用的确实内部的,这个会不会有影响?有的话大不大?
4,有没有谁有参考例子发来借鉴下,我看看是不是哪里配置有错(光盘里送的那个PWR例子我测了有4mA左右!!)

被这个东西搞的烦死了,求指点!!

网友A:
1、主要是封装的区别;

网友A:
2、打开的时钟全部关掉(暂时用不到的);
3、RTC耗电几UA吧,具体你看下手册;

网友B:
这个确实是跟手册描述的差别有点太大了点!

楼主:
现在已经降到18uA了。。。。。。
原因:
1,所有I/O口休眠前配置成输入(IN或AN都一样),且下拉(试过浮空和上拉都很大)
2,关闭打开过的时钟

现在还有18uA的功耗,不知还有哪里有遗漏的地方吗?应该能到5uA级别的吧?

楼主:
现在发现新问题,我在3.0V供电时功耗能达到最小,但用锂电池通过1N4148降压时功耗大的要死,能到3MA左右(或者直接用3.7V电源供电也差不多),我猜测可能是电压高了会造成芯片功耗增大,现在想用一个低功耗的LDO把锂电池稳压在3.0V,不知这个方案可行不?有没有推荐几个几个低功耗的LD0,静态功耗在uA级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新问题,我在3.0V供电时功耗能达到最小,但用锂电池通过1N4148降压时功耗大的要死,能到3MA左右( ...

很多低静态电流的LDO。
比如NCP4681 静态电流1uA,MCP1710 静态电流<0.1uA,TPS78330 静态电流0.5uA。
如果想找供货方便的,上淘宝找应该方便点。

网友D:
应该还要降主频和降电压

网友E(2014-09-27):
您好,版主,我这边是做ST MCU这块的,我这边有相关技术人员可以做支持,还有相关资源可以提供,如果您这边方便可以加我QQ:395877987;手机:15112252993!

网友F(2015-06-10):
楼主我想问一下,所有的IO都设置成输入还是没用到的IO都设置成输入呢?
STOP模式下,不是会关闭所有的时钟吗?还需要在进入之前关闭吗?

网友G(2016-05-10):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想问一下,所有的IO都设置成输入还是没用到的IO都设置成输入呢?
STOP模式下,不是会关闭所有的时钟 ...

进入STOP之前把IO全部配置为下拉输入。并且关闭使能过的时钟。

网友H(2017-08-07):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可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
GD32F130系列 M3内核与STM32F030/051/070等系列,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探讨,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