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CPL-316J做驱动,老是输出短路保护,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06-05):
最近做一块用HCPL-316J驱动IBGT的板子,连IGBT都没有安装上,316上的短路错误保护的管脚(6脚)输出一个低电平,正常情况下,这个应该是高电平的,先附上自己的电路图和芯片的原理图:

我的理解是,错误反馈的信号得从输出端反馈回来,所以出了问题之后先从输出端找问题,从原理上讲,主要是,图纸上的C33.R49,D13这几个元件决定,但是IGBT没有装上,所以这里反馈的回路都没有,也测试过C33两端的电压为0,期间把这三个期间拆掉依然没有效果,索性干脆把输出端除了滤波电容没有拆了,全拆了,但是依然没有效果,最后从输入端找问题,开始的时候以为软件复位没有弄好(即芯片的5脚),所以手动把5脚复位了一下,期间软件报错了,但测量错误反馈的引脚(6脚)上的电平依然是低电平,最后实在没辙了,于是把2脚挑起来接一个高电平或直接悬空,都有错误反馈的引脚(即6脚)输出了高电平,这里不能理解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把2脚接高电平,我的输入就锁死了,1管脚的信号都没有用了,所以最后才想到这里,现在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你把IGBT接上是不是就不报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IGBT接上是不是就不报故障了?

实际上接(未运行的时候)和不接都是不输出短路保护的!!

网友B:
不接肯定保护。

网友B:
一般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肯定保护。

我等会儿去试一下,但是现在从芯片内部的原理看来,不接是不会保护的,当输入端没有信号的时候,与芯片14管脚相连的内部的开关管是导通的,此时14脚的电平接近地,芯片内部的比较器输出“0”,则没有错误反馈信号输出!!

网友C:
不接会保护的。316内部有恒流源,一直对电容充电,充到门限值就会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