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时提示引脚错误

楼主(2014-06-05):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2F683.h"

#define AAA   GP0
#define BBB   GP1
#define CCC   GP2
#define DDD   GP3
#define EEE   GP4

void main(void)
{
  TRISIO=0x03;
  GPIO=0x00;
}

程序太长了,我将主要的地方贴出来,请教各位为什么编译的时候会提示:

Error[192] D:\PICYELF\picyelf.c 55 : undefined identifier "GP3"
Error[192] D:\PICYELF\picyelf.c 77 : undefined identifier "GP0"
Error[192] D:\PICYELF\picyelf.c 77 : undefined identifier "GP1"
Error[192] D:\PICYELF\picyelf.c 92 : undefined identifier "GP4"

网友A:
明显是名字使用错误了嘛。
可以看看引用的“.h”文件中的定义,估计应该为GPIOX什么的,具体12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名字使用错误了嘛。
可以看看引用的“.h”文件中的定义,估计应该为GPIOX什么的,具体12的没用过。 ...

谢谢你的回复,我查过它的头文件,是用GPX来定义的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A:
如果是PICC的话,我看了下
好像是这样定义的
/* Definitions for GPIO register */
volatile       bit        GPIO0                @ ((unsigned)&GPIO*8)+0;
volatile       bit        GPIO1                @ ((unsigned)&GPIO*8)+1;
volatile       bit        GPIO2                @ ((unsigned)&GPIO*8)+2;
volatile       bit        GPIO3                @ ((unsigned)&GPIO*8)+3;
volatile       bit        GPIO4                @ ((unsigned)&GPIO*8)+4;
volatile       bit        GPIO5                @ ((unsigned)&GPIO*8)+5;

当然我的版本是PICC的9.70。其它编译器的话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ICC的话,我看了下
好像是这样定义的
/* Definitions for GPIO register */

我用的是MPLAB IDE8.33,外挂PICC9.50,之前在12F510,16F684上这样用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ICC的话,我看了下
好像是这样定义的
/* Definitions for GPIO register */

刚才改成了
#define AAA   GPIO0
#define BBB   GPIO1
#define CCC   GPIO2
#define DDD   GPIO3
#define EEE   GPIO4
就可以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