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关于STM32L0系列

楼主(2014-06-05):
今天去问了一下代理商STM32F051F4的情况,郁闷了一个时辰,感觉云里雾里,也不知道哪个芯片可以使用,感觉使用的非常少,信心大减,给推荐了STM32L0系列,原先研究STM32F051F4与STM32F030F4管脚兼容,但是在研究是否与STM32L051F4兼容时,郁闷了,请看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heet/DM00108219.pdf中的STM32L051x6/8 LQFP32/UFQFPN32 pinout 封装,

网友A:
STM32F051F4???有这个型号吗
030没有32脚的

网友A:
051 32脚管脚图

L051 32脚管脚图

L051订货信息

网友A:
从上图看,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L051的手册写错了。

楼主:
图上没有地管脚,只有电源端,还有两个封装是不一致的,没有办法是用一个图表示,下面的IO说明倒是正确。

楼主:
STM32F030K6 32 4 LQFP32 4x16-bit,这个是网站资料上写的。我估计是有这个型号,手册上也有。

网友B(2017-04-12):
有没有大神可以自己新建个STM32L073VBT6的工程?我按照新建F系列的总是报错C:\Users\liuwei\Desktop\1.png

网友C(2019-04-25):
求一个stm32l051的芯片手册啊

网友D: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