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延时程序的计算

楼主(2014-06-05):
各位大神,想请教一下,这个的延时时间是多少呀?单片机的晶振用12MHZ,如果t=5,50,分别延时的时间是多少呀?怎么算呀??求救呀
void DelayUs2x(unsigned int t)
{

        t*=2;
while(--t);

}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keil软件,里面有模拟器。

网友B:
12M的话减一是1uS。t=5是10US,t=50是100uS。还有你来错地方了,这是pcb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