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Y电容电压问题

楼主(2014-06-05):
1、Y电容是不是只有250VAC和400VAC两种额定电压,是因为认证机构只认证这两个电压?
2、250VAC和400VAC应该不是代表他能长时间正常工作的最大电压吧?如果我想用在415VAC±15%的场合,用400V的Y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A:
1。250VAC和400VAC分别对应的是220V和380V。
2。不行。

网友B:
1、还有125VAC的;
2、不行;

楼主:
看样子都觉得不行啊 那就没有适合的规格了啊 两个串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C:
415VAC,已经不是标准供电系统了吧,可以不用安规

网友C:
那就对了,单相供电240V,250VAC安规合用
你的设备不是单相的?三相设备另有规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对了,单相供电240V,250VAC安规合用
你的设备不是单相的?三相设备另有规范吧 ...

我的是三相的

网友C:
我们通常说的“安规”,是对单相250V以下系统而言
你的3相系统肯定不适用,滥了
(还不确定你是否真的三相,或是3个单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通常说的“安规”,是对单相250V以下系统而言
你的3相系统肯定不适用,滥了
(还不确定你是否真的三相 ...

那我的电源滤波部分不需要放Y电容吗

网友C:
看你产品(规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