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协议

楼主(2014-06-05):
(无正文)

网友A(2014-07-10):
ModBus RTU通讯协议与ModBus通讯协议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RTU是ModBus的一种传输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 RTU通讯协议与ModBus通讯协议有什么区别呢?

网上搜集的:ModBus协议是应用层报文传输协议(OSI模型第7层),它定义了一个与通信层无关的协议数据单元(PDU),即PDU=功能码+数据域。ModBus协议能够应用在不同类型的总线或网络。对应不同的总线或网络,Modbus协议引入一些附加域映射成应用数据单元(ADU),即ADU=附加域+PDU。目前,Modbus有下列三种通信方式:1. 以太网,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 TCP。2. 异步串行传输(各种介质如有线RS-232-/422/485/;光纤、无线等),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 RTU或MODBUS ASCII。3. 高速令牌传递网络,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 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