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CAN通信 28335配置文件DSP2833x_ECan.c问题

楼主(2014-06-05):
请教一下:

这里面我看过了,都是CAN初始化的配置文件,现在有疑惑如下:

初始函数
void InitECan(void)
{
   InitECana();
#if DSP28_ECANB
   InitECanb();
#endif // if DSP28_ECANB
}

其中 InitECana();和InitECanb();内容一致,区别仅在于
ECanaShadow和ECanbShadow,一个A一个B

请教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认真看程序!
void InitECana(void)中
/* Configure eCAN RX and TX pins for CAN operation using eCAN regs*/

    ECanaShadow.CANTIOC.all = ECanaRegs.CANTIOC.all;
    ECanaShadow.CANTIOC.bit.TXFUNC = 1;
    ECanaRegs.CANTIOC.all = ECanaShadow.CANTIOC.all;

void InitECanb(void)中
/* Configure eCAN RX and TX pins for CAN operation using eCAN regs*/

    ECanbShadow.CANTIOC.all = ECanbRegs.CANTIOC.all;
    ECanbShadow.CANTIOC.bit.TXFUNC = 1;
   ECanbRegs.CANTIOC.all = ECanbShadow.CANTIOC.all;

明显ECanaRegs与ECanbRegs不同,这对这两个寄存器赋值,才是对dsp硬件寄存器进行配置。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中定义:

  ECANA       : origin = 0x006000, length = 0x000040     /* eCAN-A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s */
   ECANA_LAM   : origin = 0x006040, length = 0x000040     /* eCAN-A local acceptance masks */
   ECANA_MOTS  : origin = 0x006080, length = 0x000040     /* eCAN-A message object time stamps */
   ECANA_MOTO  : origin = 0x0060C0, length = 0x000040     /* eCAN-A object time-out registers */
   ECANA_MBOX  : origin = 0x006100, length = 0x000100     /* eCAN-A mailboxes */

   ECANB       : origin = 0x006200, length = 0x000040     /* eCAN-B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s */
   ECANB_LAM   : origin = 0x006240, length = 0x000040     /* eCAN-B local acceptance masks */
   ECANB_MOTS  : origin = 0x006280, length = 0x000040     /* eCAN-B message object time stamps */
   ECANB_MOTO  : origin = 0x0062C0, length = 0x000040     /* eCAN-B object time-out registers */
   ECANB_MBOX  : origin = 0x006300, length = 0x000100     /* eCAN-B mailboxes */

/*** Peripheral Frame 1 Register Structures ***/
   ECanaRegsFile     : > ECANA,       PAGE = 1
   ECanaLAMRegsFile  : > ECANA_LAM    PAGE = 1
   ECanaMboxesFile   : > ECANA_MBOX   PAGE = 1
   ECanaMOTSRegsFile : > ECANA_MOTS   PAGE = 1
   ECanaMOTORegsFile : > ECANA_MOTO   PAGE = 1

   ECanbRegsFile     : > ECANB,       PAGE = 1
   ECanbLAMRegsFile  : > ECANB_LAM    PAGE = 1
   ECanbMboxesFile   : > ECANB_MBOX   PAGE = 1
   ECanbMOTSRegsFile : > ECANB_MOTS   PAGE = 1
   ECanbMOTORegsFile : > ECANB_MOTO   PAGE = 1

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文件中定义:
//----------------------------------------
#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ECanaRegs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ECanaRegs,"ECanaRegsFile");
#endif
volatile struct ECAN_REGS ECanaRegs;

//----------------------------------------
#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ECanbRegs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ECanbRegs,"ECanbRegsFile");
#endif
volatile struct ECAN_REGS ECanbRegs;

上面两个文件的代码就是把变量ECanaRegs对应到地址ECANA : origin = 0x006000, length = 0x000040 即CANA的硬件寄存器地址上。把变量ECanbRegs对应到地址 ECANB: origin = 0x006200, length = 0x000040 即CANB的硬件寄存器地址上。
所以,对ECanaRegs,ECanbRegs操作就是对CAN口的硬件寄存器操作。

网友B:
两个不同的结构体吧
{
    int x;
    volatile struct MBOX *pMbox;
    volatile union CANLAM_REG *pLam;
    /* Create a shadow register structure for the CAN control registers. This is     needed, since only 32-bit access is allowed to these registers. 16-bit access     to these registers could potentially corrupt the register contents or return     false data.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hile writing to/reading from a bit     (or group of bits) among bits 16 - 31 */    struct ECAN_REGS ECanaShadow;    EALLOW;
    /* Enable internal pull-up for the selected CAN pins */    // Pull-ups can be enabled or disabled by the user.
    // This will enable the pullups for the specified pins.    // Comment out other unwanted lines.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30 = 0;    // Enable pull-up for GPIO30 (CANRXA)    //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8 = 0;  // Enable pull-up for GPIO18 (CANRXA)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31 = 0;    // Enable pull-up for GPIO31 (CANTXA)    //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9 = 0;  // Enable pull-up for GPIO19 (CANTXA)    /* Set qualification for selected CAN pins to asynch only */    // Inputs are synchronized to SYSCLKOUT by default.
    // This will select asynch (no qualification) for the selected pins.
    GpioCtrlRegs.GPAQSEL2.bit.GPIO30 = 3;   // Asynch qual for GPIO30 (CANRXA)    //  GpioCtrlRegs.GPAQSEL2.bit.GPIO18 = 3; // Asynch qual for GPIO18 (CANRXA)    /* Configure eCAN-A pins using GPIO regs*/
    // This specifies which of the possible GPIO pins will be eCAN functional pins.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30 = 1;// Configure GPIO30 for CANRXA operation     //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8 = 3;// Configure GPIO18 for CANRXA operation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31 = 1;// Configure GPIO31 for CANTXA operation
    //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9 = 3;// Configure GPIO19 for CANTXA operation
    /* Configure eCAN RX and TX pins for CAN operation using eCAN regs*/    ECanaShadow.CANTIOC.all = ECanaRegs.CANTIOC.all;    ECanaShadow.CANTIOC.bit.TXFUNC = 1;
    ECanaRegs.CANTIOC.all = ECanaShadow.CANTIOC.all;    ECanaShadow.CANRIOC.all = ECanaRegs.CANRIOC.all;    ECanaShadow.CANRIOC.bit.RXFUNC = 1;
    ECanaRegs.CANRIOC.all = ECanaShadow.CANRIOC.all;
    /* Configure eCAN for HECC mode - (reqd to access mailboxes 16 thru 31) */    // HECC mode also enables time-stamping feature    ECanaShadow.CANMC.all = ECanaRegs.CANMC.all;    ECanaShadow.CANMC.bit.SCB = 1;    ECanaShadow.CANMC.bit.ABO = 1;
    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ECanaRegs.CANME.all = 0x0L;
    /* Initialize all bits of 'Master Control Field' to zero */
    // Some bits of MSGCTRL register come up in an unknown state. For proper operation,    // all bits (including reserved bits) of MSGCTRL must be initialized to zero    pMbox = &ECanaMboxes.MBOX0;    pLam  = &ECanaLAMRegs.LAM0;
    for(x=0;x<32;x++)    {
        pMbox[x].MSGID.all    = 0x040000000L;        pMbox[x].MSGCTRL.all  = 0x000000000L;        pMbox[x].MDL.all      = 0x000000000L;
第 1 页

     2014年度细分行业报告汇集  制造行业报告  互联网行业报告  农林牧渔行业报告

        pMbox[x].MDH.all      = 0x000000000L;        pLam[x].all           = 0x0FFFFFFFFL;    }
    // TAn, RMPn, GIFn bits are all zero upon reset and are cleared again    // as a matter of precaution.
    ECanaRegs.CANTA.all= 0xFFFFFFFF;/* Clear all TAn bits */
     ECanaRegs.CANRMP.all = 0xFFFFFFFF;/* Clear all RMPn bits */
     ECanaRegs.CANGIF0.all = 0xFFFFFFFF;/* Clear all interrupt flag bits */    ECanaRegs.CANGIF1.all = 0xFFFFFFFF;
    /* Configure bit timing parameters for eCANA*/    ECanaShadow.CANMC.all = ECanaRegs.CANMC.all;
    ECanaShadow.CANMC.bit.CCR = 1             // Set CCR = 1    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ECanaShadow.CANES.all = ECanaRegs.CANES.all;
    do    {
        ECanaShadow.CANES.all = ECanaRegs.CANES.all;
     } while(ECanaShadow.CANES.bit.CCE != 1 ); // Wait for CCE bit to be set..    ECanaShadow.CANBTC.all = 0;
    /* The following block is only for 100 MHz SYSCLKOUT (50 MHz CAN clock).     Bit rate = 500 kbps,TQ = 1/CANCLK*(BRPreg + 1),CANCLK=SYSCLKOUT/2,    Bit-time = ((TSEG1reg + 1) + (TSEG2reg + 1) + 1)*TQ, */    ECanaShadow.CANBTC.bit.BRPREG = 9;    ECanaShadow.CANBTC.bit.TSEG2REG = 1;    ECanaShadow.CANBTC.bit.TSEG1REG = 6;
    ECanaShadow.CANBTC.bit.SAM = 1;
    ECanaRegs.CANBTC.all = ECanaShadow.CANBTC.all;
    ECanaShadow.CANMC.all = ECanaRegs.CANMC.all;
    ECanaShadow.CANMC.bit.CCR = 0             // Set CCR = 0    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ECanaShadow.CANES.all = ECanaRegs.CANES.all;
    do    {
       ECanaShadow.CANES.all = ECanaRegs.CANES.all;
    } while(ECanaShadow.CANES.bit.CCE != 0 );// Wait for CCE bit to be  cleared..
    ECanaRegs.CANMIL.all = 0x000000000L;     // The mailbox interrupt is generated on interrupt line 0    ECanaRegs.CANMIM.all = 0x0FFFFFFFFL;     // Mailbox 0~31 interrupt is enabled.    ECanaRegs.CANGIM.all = 0x000007F01L;     // I1EN interrupt disable                                             // MTOM and TCOIM disable                                      // AAIM,WDIM,WUIM,RMLIM,BOIM,EPIM,I0EN and WLIM interrupt enable                        // All global interrupts are mapped to the ECAN0INT     ECanaRegs.CANGIF0.all= 0x00003FF00L;     // Clear Global Interrupt Flag 0
    ECanaRegs.CANMD.all  = 0x00000ffffL;     // mbox0~15 reciever,mailbox16~31 transmiter    ECanaRegs.CANOPC.all = 0x00000ffffL;     // Overwrite Protection for mbox0~15    ECanaRegs.CANME.all  = 0x00000ffffL;     // enble all mailboxs for tx or rx    EDIS;}

网友C(2014-08-06):
这是两个不同的CAN口。

网友D(2015-08-29):
对的 两路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