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2.4G无线话筒硬件有偿求助

楼主(2014-06-05):
价格:1000 元
有偿求助。
做了一个2.4G无线话筒,有PA芯片,距离太短了,才10米。有没有高手或者RF工作室能搞定的。
QQ:190347405   电话:15918519188

网友A:
不加PA十米也没问题啊,加PA应该可以做到百米级了

网友B:
2.4G加 PA可以达到300米·~~~

网友C:
PA没工作吧,PA增益是多少的?

楼主:
这是传输语音的,能做到30米我就觉得偷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没工作吧,PA增益是多少的?

PA用是2401C

网友D:
话音的you类似的  不知有什么需求, 可否采用我们的硬件设计???  1347416273

网友E:
楼主可否寄过来测量看看,估计是天线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PA用是2401C

你测测发射时的功率和电流是多少?还有就是看看使能和信号的时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否寄过来测量看看,估计是天线问题

你好!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可以和您联系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可以和您联系吗?

我Q:1241682705 不一定能帮得上你

网友G:
确定PA工作,天线匹配好,300米都没有问题,我做过的,16KHZ采样的语音。

网友H:
1000还这么多人回
真是白菜

网友I:
实话实说,加个0吧,或者,不收钱,当交朋友了

网友J(2014-10-15):
引用 网友G:
确定PA工作,天线匹配好,300米都没有问题,我做过的,16KHZ采样的语音。

加了PA也就20db左右,你确定300米没问题,WiFi都不敢称有300米,你测试过了吗,16K采样率,多少位啊?

楼主:
现在看到有一个无线话筒,用NRF24L01+BFG425W+SPDT开关做的一个,距离达到好几十米,不知道有没有谁能做这个,成本很低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加了PA也就20db左右,你确定300米没问题,WiFi都不敢称有300米,你测试过了吗,16K采样率,多少位啊? ...

给美国定做的,你认为没测试么?测试时间比开发时间都长,整整做了2年!测试报告都一堆堆的,连电池的测试报告都几十页。
要求600米误码率不超过10%(语音仍可懂),300米误码不超过1%。
并且是即时的通讯,不能重传N次的。

另外,RF功率或放大率我们不说db,而是说dbm。我们的RF IC输出是5dbm,PA是26dbm的,自己算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传输语音的,能做到30米我就觉得偷笑了.

30米很容易啊,我用CC1100做的无线数字对讲门铃,不加PA,都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米很容易啊,我用CC1100做的无线数字对讲门铃,不加PA,都可以做到。

我们用的是2M速率,语音采样16K/16位,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要不这个请你有偿帮忙?我的QQ:190347405

网友K:
2.4G+PA  低速250K可做到1KM以上。1M速率可以做700~800m没问题,我做过用在舞台灯控做1MHZ 速率700~800米。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给美国定做的,你认为没测试么?测试时间比开发时间都长,整整做了2年!测试报告都一堆堆的,连电池的测 ...

终于遇到高手了,贵公司是?或者产品型号?我们有一个项目需要搭配这个东西,想进一步了解了解,多谢!

网友L:
看此贴正与本人刚不久解决的问题一模一样,所以也就来凑凑热闹了.楼主发贴已4月有余,不知解决了没有. 以下无偿思路,以供参考:以你的配置,和传输要求来看完全可以进一步挖掘潜力,大家都有过经验带PA的若是自动应答模式传输开关量,那么可视距离1000米没问题,另一方面采用空中速率2M理论上可以传输200KB/秒,刨去物理层载波传输协议,每秒传个150KB也应该没问题,而楼主要求的仅仅只要32KB/秒(16KHz采样,采样深度16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实际做出来的有效传输距离只有10左右呢? 本人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经观察发现问题出在误码率上,我的解决办法是:1.接收端采用延时(整体延时20ms后再重放),用这20ms的时间可以缓冲640B(20帧)数据.2.如果是点对点传输那么就加入人工应答机制,有了应答机制有了可重发20次的缓冲,那么可以明显改善误码率.如果用户一定要求以广播模式传输(他可能有多个点同时接收的需求)那么就采用每帧数据强迫固定重发3次(32K*3=96K,速度足足有余),接收端处理时再将重复的数据丢弃(用PID法鉴别是否重复数据),这样也可以减少误码率.

网友L:
后话:无线话一定是点对对传输的,既然是点对对传输,那么一定要采用应答机制,并配以一定量的缓冲,(在处理速度允许的情况下这样可大大改善误码率),WIFI就是这么做的,它要求在规定的时间里(缓冲允许的时间段)传输的准确率是100%,否则就断线了!另外一个设想,我还没去做,建议楼主可一试:在无线话筒打开电源时,也就是建立无线传输时,花1秒钟时间先对127个频点(你可能只采用其中几个频率点)进行无线传输的质量评估,选取质量最好的频点,更可以在传输过程中进行简单评估并跳频!  (以上操作必须建立在应答机制基础上)  只要CPU的处理速度够,我想减少误码率的办法总是有的!

楼主(2014-11-24):
楼上的有道理。

网友M:
都玩跳频了,呵呵,道理很多,问题也很多,
如果没有成本压力,楼主可以找现成得成熟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