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 可以读取 stm32芯片内的FLASH程序代码吗?

楼主(2014-06-05):
Jlink可以读取stm32芯片内的FLASH代码吗? 如果读出来的话,是.bin还是.hex文件?

是不是一定需要专用的编程器才能读取? Jflash arm上没找到read flash选项

网友A:
你想干嘛。。。。stvp可以读,在你未做保护的情况下

网友B:
没有加读保护的前提下就可以读

网友C:
未加密可以读,你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未加密的,今天试了,Jlink 好像不行啊,Command line好像也没有这个命令,麻烦指教。

一直都是JLINK 调试的。未用过ISP下载。Jflash arm connect后找不到 read flash菜单  :(

楼主:
@小马

STVP是不是要用ST LINK连接才行?

楼主:
@icecut

昨天他匆忙了。今天看到了。jflash arm里,有read back菜单。可以读出来。:victory:

网友D:
呵呵,肯定可以读的,只要没有加密!

网友E(2017-07-11):
你好,我现在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如果加密后就不能够读出来了吗

网友F:
开盖芯片,打掉读保护位,就可以读了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下 可否帮忙解决一下可付相关费用,加我13673527084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