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Touch Pro Tool配合使用的是哪一个demo程序?

楼主(2014-06-05):
MSP430 Touch Pro Tool可以安装打开,链接launchpad,使用的是430g2452mcu,插入BoosterPack 子版,但是可以正常触摸,板子会有灯的反应指示,但是pc上的Touch Pro Tool无任何反应,已经安装java,系统win7 32位,已经在Touch Pro Tool打开端口,但是无任何反应,怎么回事,是我芯片的程序错误么?

网友A:
430g2452里面烧写的什么代码?
全新的launchpad里面,MSP430G2553含有演示代码,430g2452里面没有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g2452里面烧写的什么代码?
全新的launchpad里面,MSP430G2553含有演示代码,430g2452里面没有代码。 ...

CapTouch_BoosterPack_UserExperience这个项目文件代码,MSP430G2553含有演示代码在哪里可以下载,兼容430g2452么?是不是只要在设置中修改mcu这个型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dl.21ic.com/download/captouch_boosterpack_userexperience-zip-ic-103304.html

大哥,你给的这个程序不就是MSP430G2452使用的么,那个Touch Pro Tool还是什么都没反应啊,老样子啊,那个2533的demo程序究竟是哪一个啊,ti官网好像都没有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给的这个程序不就是MSP430G2452使用的么,那个Touch Pro Tool还是什么都没反应啊,老样子啊,那 ...

应该是2553的代码。我这个电脑上啥资料也没有~~
你为啥非要用2452?

网友A:
你看下代码,是不是使用到的片上资源有些2452没有?

网友A:
这里说的不是很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不是很清楚吗?

晕死,原来demo程序就在
MSP430 Touch Pro Tool的安装目录C:\ti\msp430\TouchPro_1_10_01_00\32bit\TouchProTool_project_files\examples中,
然后iar打开把mcu改为2452,然后刚开始pc的MSP430 Touch Pro Tool无法显示,后来调试程序居然就能显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死,原来demo程序就在
MSP430 Touch Pro Tool的安装目录C:\ti\msp430\TouchPro_1_10_01_00\32bit\Touch ...

:L
找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