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分压调压电路

楼主(2014-06-05):
需要做一个LED调光电路,调整6个串联LED的亮度。芯片已经初步选定XR3081。
关于芯片亮度调整有点疑惑

准备采用图一中的接法。通过调整VDC的电压来调整ILED的电流。R1的值手册未标明,准备采用10欧。
如右图所示。VCC=5V;我计算VDC=VCC*[R5*(R1+R2+R3) / (R1+R2+R3+R5)]  / [ R5*(R1+R2+R3) / (R1+R2+R3+R5)+R4]
                                                      ≈ 5V*[R5*110K/(R5+110K)]/[R5*110K/(R5+110K)+36K]=0~2.85V
请各位指点下:
1、我计算的VDC正确吗?
2、R1采用10欧姆是否可行(我是看美信的一款片子用的是10欧姆)。
3、C1、C2应该是滤波电容,手册推荐的电容是50V耐压,X7R,1210的电容,体积实在太大了,封装可否改成小一点的,比如C2采用 25V耐压的,C1采用16V耐压的(我板子空间很小供改模块使用的空间只有不到4mm宽,不过两层都可用)
4、推荐的肖特基管是SS14/SS24,封装最小好像是SMA,可否有更小封装的肖特基二极管来替代。
5、公式中的VFB是芯片3脚的电压吗?电压是多少?

网友A:
VDC是电路里实测的电压。VDC要考虑内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C是电路里实测的电压。VDC要考虑内阻的。

就是考虑内阻我才这样计算VDC的,不知道算的对不对

网友B:
我觉得这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样就行。

只知道这种调光方式是通过调整FB引脚的反馈电压来调整芯片输出电流,却搞不明白R2、R3的作用,所以不敢直接动R2、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C是电路里实测的电压。VDC要考虑内阻的。

我能想到的另一个办法是在R5后加一个射极跟随器,通过电位器调整射极跟随器基极电压,使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在0--2.8V,设计跟随器的输出阻抗很小,对后面的电路影响较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想到的另一个办法是在R5后加一个射极跟随器,通过电位器调整射极跟随器基极电压,使射极跟随器输出电 ...

可以。但最后LED亮度是可调的,所以VDC是给你作参考用的,最后的亮度由调节来定的。

楼主:
方案确定了,采用射极跟随器,调整基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