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串口问题求教

楼主(2014-06-05):
一个MCU的同一个串口,能否即与另一个芯片通信,又通过MAX232与上位机通信,查看其数据。

网友A:
这样应该会有干扰吧。

楼主:
如图所示可以吗

网友B:
如果上位机和“另一芯片”同时发送,如何?
即使不同时发送,你能够保证两个输出端接在一起,两个输出端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不会发生错误?

网友C:
模拟开关做切换。

网友D:
可以使用带开关功能的232芯片,如果不想发给PC机就把232关掉

网友E:
除非有开关切换,否则不可能,这种情况最好由上位机来协调,或则和芯片SPI

网友F:
是否可以简单并联要看IO性质,但凡强上拉型输出就不可以直接并联,需要采取相应技术手段做“隔离”后才可以。

网友G:
MCU的IO输出电流能不能同时驱动两个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MCU的IO输出电流能不能同时驱动两个芯片

这要看是什么“芯片”以及IO的类型。

网友H:
有干扰。用有2个串口的MC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