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联式直流稳压电源的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14-06-05):
截流,限流的都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短路的时候保护电路没作用.求指导.

楼主:
来个人呗

楼主:
有什么要了解的在线等

网友A:
电路不全吧,2N`3707 一个电阻都没有,Q1的基极电阻也一个没有,这些似乎都是有问题的。U1的详细电路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全吧,2N`3707 一个电阻都没有,Q1的基极电阻也一个没有,这些似乎都是有问题的。U1的详细电路也不对 ...

谢谢回复呀,额,我是刚学这个,现在在做课程设计.2N3707哪里需要接电阻?Q1还需要接基极电阻?什么作用?U1的电路哪里有问题?不接保护电路的话可以实现9-15V可调输出电压。觉得没问题呀。求帮助呀

楼主:
来个人看看呗

网友B:
1、输出没有滤波电容
2、复合三极管基极没有限流电阻
3、运放开环工作
你的错误太多,还得先自己搞明白原理。

网友C(点评):
为啥是开环?

网友D:
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输出没有滤波电容
2、复合三极管基极没有限流电阻
3、运放开环工作

运放要接什么反馈呢?

网友B:
看错了,是闭环。

网友B:
不过,这个电路不好。
虽然是闭环,如果加输出滤波电容,由于运放的放大倍数很高,很容易环路不稳定。
还不如传统的三极管电路稳定。
觉得运放最好加一个额外的反馈,比如运放输出和负输入之间接一个RC网络。

网友C(点评):
稳定性很好处理的。他这个电路还得加2~4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个电路不好。
虽然是闭环,如果加输出滤波电容,由于运放的放大倍数很高,很容易环路不稳定。
还不 ...

你好,现在发现这么一个问题.调整管的基极电流大部分都被保护管分走了,但是发射极电流还是很大,并没有减小.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

你好,现在发现这么一个问题.调整管的基极电流大部分都被保护管分走了,但是发射极电流还是很大,并没有减小.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全吧,2N`3707 一个电阻都没有,Q1的基极电阻也一个没有,这些似乎都是有问题的。U1的详细电路也不对 ...

你好,现在发现这么一个问题.调整管的基极电流大部分都被保护管分走了,但是发射极电流还是很大,并没有减小.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你首先把原理图改对,基极串联限流电阻。
发射极电流到底多大?取决于发射极的电阻大小,这只是限流而已。

网友E:
U1应该是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吧,达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