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内部flsh

楼主(2014-06-05):
79f32内部的flsh能不能割一部分出来做eeprom?

楼主:
能分多少?

网友A:
可以弄出2k或者更多做EEPROM

网友B:
FLASH永远也变不成EEPROM,就如同老母**永远变不成凤凰一样。

网友C:
对,所以叫做类EEPROM

楼主:
想找块带ad或至少带个比较器的比较好的

网友D:
79F32不是有ADC带比较器的么。。。

网友E:
79f32没有比较器的。

网友F:
083,082,168带

网友G:
LS,谁告诉你083有比较器的?

楼主:
79f083沒有比较器

网友A:
你对比较器要求多高,不高直接用IO做比较器也可以。如果要求速度就用中断。

网友H:
你看看有没有data flash,这个就是可以用作eeprom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大侠指点

网友G:
79f32 貌似停产了吧 楼主居然还在用?

楼主:
嗯,我就问问,呵呵,结贴了啊

网友I:
内部FLASH通过写均衡算法可以达到EEPROM的寿命,用空间换寿命,算法也不算复杂,不会对51带来大的负载。我们用STC,SST还有新茂的51都实现过,存关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