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器

楼主(2014-06-05):
Cy8c21434-24lfxi量产烧录器
可不可以通过issp做脱机编程器,一拖八能不能做啊?

楼主:
qfn32封装的。

网友A:
cypress自己的?没有

楼主:
那该怎么办啊

网友B:
我们公司提供专业的CYPRESS MCU 烧录器, 一拖4,或者一拖8.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拼板烧写。

深圳市迈斯威志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我们公司提供专业的CYPRESS MCU脱机烧录器, 支持一拖一,一拖e二和一拖4; 若在板烧写,则提供在板烧写解决方案,包括拼板烧写;

深圳市迈斯威志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用min烧录吧,烧录自我感觉还是使用CYPRESS原厂的东西;我们之前也买过外面的烧录器;会出现个别有问题

网友D:
一拖 20都可以做

网友E(2014-07-07):
引用 网友D:
一拖 20都可以做

lz这么厉害,你们是什么公司啊?

网友B(2014-08-28):
WizPro200ST8  支持ST8,ST32系列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

jameszhan@maxwiz.com.cn

网友F:
用min烧录吧,烧录自我感觉还是使用CYPRESS原厂的东西:lol

网友D(2014-10-14):
引用 网友E:
lz这么厉害,你们是什么公司啊?

三能超越
QQ142402 电话 1392280605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能超越
QQ142402 电话 13922806057

有需要联系……

网友G(2015-09-17):
有没有人知道cy7c464-40pc用哪个型号的编译器烧录呢

网友G:
有没有支持cy7c464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PSoC第三方编程器列表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595718

什么型号的编译器支持烧录cy7c464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什么型号的编译器支持烧录cy7c464

联系我咯,我有脱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