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这个光耦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05):
为什么我觉得它始终不会导通呢?

网友B:
图上可没有说vcc是多少v,也没说input是什么,当r3,或r3r4上分得的电压足够高时,光藕还是会导通的

网友C:
可以仿真下可可;
假设输入电压,超过电压电压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觉得它始终不会导通呢?

同意。

网友E:
觉得有点简单问题复杂话的赶脚。。。

网友F:
感觉不通。

网友G:
刚开始一看。觉得有可能还是对的。当vcc和输入假设高电平是一样的。都是5.输入为高时,R2R4的连接点就是2.5,那么光耦有压差导通。若输入为为0.可以解释成导通或者不导通。还是建议楼主仿真下吧。特定情况下输入也仿真更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