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单纯只用C语言编程还要耗电

楼主(2014-06-05):
采用汇编和C语言混合编程的时候,比单纯只用C语言编程还要耗电

网友A:
单片机工作频率越小越省电吗?

网友B:
耗电和C或ASM没有必须关系
工作频率和耗电关系很大

楼主:
但是我实际测得的电流是有区别的

网友C:
这只能证明一点,你的汇编不熟练,编写的汇编或C语言混合编程程序,存在bug或程序不良,执行效率低, 或对不该操作的寄存器写入,增加了耗电量,而C语言是高级语言,有自动优化程序的功能

网友C:
对新手来说,用C语言编程,比用汇编或C语言混合编程,更容易编出好的程序,得到好的结果

网友D:
你采用汇编和C语言混合编程的时候,比单纯只用C语言编程还要耗电,就不难理介了。

网友E:
为啥要混合呢?

网友F:
这和IO口的负载有关系!负载越多越越费电!

网友G:
C最后还不是编译成汇编,检查流程有没有问题了。混合编程有助于提高底层效率。

楼主:
我是发现用C编程时,在时序上满足不了工作要求,所以在必须的地方修改成汇编程序,保证工作的执行,但是发现混合编程的耗电反而高了

网友H:
应该是你对某些寄存器误操作造成耗电增加,应该跟哪种语言没有关系

网友I:
能识别C和汇编的单片机

网友J:
这个不是很懂,帮顶啊

网友K:
单片机只认识0和1,不认识C或A

网友L:
楼主介绍下,c里怎么嵌入汇编或者汇编里怎么嵌入c啊

网友M:
现在单片机都已经发展到能直接识别C和汇编了吗?这是几世纪?

网友N:
还是使用C语言吧  呵呵

网友O:
估计lz汇编那段代码是操作某个IO的。汇编较之C语言的效率高,那就意味这在相同的时间内,汇编代码对IO口的操作次数多于C语言的,所以........

网友P:
耗电不在于语言,在于如何控制单片机
语言的耗电差别,微乎其微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估计lz汇编那段代码是操作某个IO的。汇编较之C语言的效率高,那就意味这在相同的时间内,汇编代码对IO口的 ...

如果他汇编控制了io.跳变速度快.当然电流大

网友A:
还是算了吧,现在普通人,用汇编写出的程序,效能不可能比C语言编译器优化来的好。

网友B:
lz下了一个蛋,大家还真扯的高高兴兴的.
功耗与语言有啥关系呢?

每条指令的功耗*cpu频率=总功耗/s

楼主:
:L结贴闪人。。。

网友R:
第一次听到这观点!
0和1会影响到耗电吗,骚年!

优化代码吧!减少工作时间就好点了!
实在不行就只能牺牲工作频率了!

网友S:
一个牛X的汇编高手,写出来的代码,应该会省电一些吧。

网友T:
LZ在11楼已经坦白了,C写的做不出来,嵌入汇编的才有足够速度。
速度快了,耗电当然就大

网友U:
耗电与什么语言编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