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各路高人,见过NE555这种用法吗?求解释!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05):
   这个电路已经存在很长时间。3端高电平经RV2和D2对C充电,当C上升到翻转电压,3端翻转输出低电平,C经D1和RV2放电,当C下降到触发电压,3又输出高电平,如此反复。RV2是改变C的充放电常数以改变占空比。Q1有关电路不属振荡电路。

网友B:
R1似乎是多余的。
没有仔细看555内部框图,不过看2个二极管,似乎就是LS说的功能。

网友A(点评):
当3端高电平,7端与地断开,Q1由R1提供基极电流而导通,D3指示灯亮。3端低电平,7端接地,D3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