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ISP下载失败的问题

楼主:
我用ISP方式给NUC140VE3CN下程序,一开始可以下进去,后来就不行了。
测了一下,串口是好的,3.3V电压正常。
不过有一个问题,串口芯片用的是MAX232,供电电压4.4V左右。
这么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反正一开始可以正常下载。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4-06-05):
附上下载截图。

网友A:
个人倾向于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B:
max232是5V器件,供4.4有点低,改max3232,有同样封装的。

网友C:
用icp吧,因為不確定你是不是有燒isp code.
用 nulink + icp 作燒錄的動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