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里面一个PrjPCB工程文件里只能有一个pcb板文件吗?

楼主(2014-06-05):
altium designer里面一个PrjPCB工程文件里只能有一个pcb板文件吗?
这个工程里我有两张原理图文件mian.SchDoc和lcd.SchDoc,每一张做一块pcb文件
mian.PcbDoc和lcd.PcbDoc 好像不行。  当我用Design --- Update PCB Document lcd.SchDoc时
用的是整个工程而不是lcd.SchDoc文件。

网友A:
建两个工程才行

网友B:
不是,可以含有多个sch文件和pcb文件。在导入的时候用差异导入。

网友C:
可以选择只导入指定原理图,而不是整个PROJECT

网友D:
最笨的办法。新建两个pcb1和pcb2,把原理图分别update到1和2,然后pcb1中删除room2,pcb2中删除ro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