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高分求助,标题要长!!!!

楼主(2014-06-05):
现有个小东西要改,使用的是attiny48,以前没用过AVR的片子,

现在求助使用什么编译软件和仿真下载工具?

网上白度了下还是有点浆糊,特别是仿真下载工具!!!

求问大神都用的什么工具,最好便宜又好用的!!!

网友A:
做产品的话还是买个质量有保证的方针下载工具吧,比如AVR Dragon 等

网友B:
这些都是FLASH芯片,可以反复下载的。
其实只要做过其它MCU,只要一个编译器和在线下载器就可以了。
编译器,可以选择ICC AVR,比较容易上手,GCC WINAVR,比较麻烦。

网友C:
深圳微雪的不错,你查他们的网站吧。

网友D:
编译器用ICC AVR,这个是最使用最广的AVR编译器,适合不大熟悉的初学者。另一个进阶点的选择是用Atmel官方的Atmel Studio和GCC联合工作,高手可用IAR,其代码编译效率最高。
下载工具有原装的AVR ISP,这个比较贵,我当年买的价格是260,山寨的AVR ISP有一百多的。国内还有大量自行设计的兼容下载器,高档、低档的都有,淘宝上就有很多几十块钱的,跟卖家问好是否支持你用的型号即可。另外,收二手的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E:
avr编译器就两个,IAR编译效率特别牛X,出来的代码比别的编译器小一大截,而且代码运行效率也是最高的。再一个就是免费的GCC。至于其他的icc、cv神马的都不知道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网友F:
还没有人讲到仿真器,  AVR 的 JTAG 并不支持这个器件, 不过这个器件支持新的单线调试功能. 但难觅仿真器产品.
不过好在代码并不复杂, 并非必须仿真器才能玩得转, 对于新手, 还是有点难度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供应商说,下周送个工具的,这基本不用担心了,然后他们技术在指导下,就熔丝位还是不太懂,编译器到时候看,比较熟悉的是IAR,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供应商说,下周送个工具的,这基本不用担心了,然后他们技术在指导下,就熔丝位还是不太懂 ...

务必仔细阅读理解器件手册,熔丝位什么的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供应商说,下周送个工具的,这基本不用担心了,然后他们技术在指导下,就熔丝位还是不太懂 ...

供应商都送工具了,那你的问题他们基本都可以搞定: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