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开发板有PCB图吗?

楼主(2014-06-05):
kl25开发板有PCB图吗,我做课题需要用它,引脚间距有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是否有去飞思卡尔官网FRDM-KL25Z开发板页面找过呢?
你下载印刷电路板与电路图-印刷电路板 (1) 中附件FRDM-KL25Z - Printed Circuit Board bill of materials and design file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是否有去飞思卡尔官网FRDM-KL25Z开发板页面找过呢?
你下载印刷电路板与电路图-印刷电路板 (1) 中 ...

没有啊,没有pcb图啊,我想要4排引脚之间的距离,我做课题需要把它嵌在我的电路板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是否有去飞思卡尔官网FRDM-KL25Z开发板页面找过呢?
你下载印刷电路板与电路图-印刷电路板 (1) 中 ...

我电路板上用排针,然后把kl25插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没有pcb图啊,我想要4排引脚之间的距离,我做课题需要把它嵌在我的电路板中 ...

这个可能会有些问题
因为之前网友反映过这4组排针 组与组间距并非标准的2.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会有些问题
因为之前网友反映过这4组排针 组与组间距并非标准的2.54

那是多少呢,有PCB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多少呢,有PCB图吗

我在2#楼分享的那个链接里没有吗?
附件名称上看应该就是印刷电路板图呢,不过我这里没有安装相关软件所以没法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分享的那个链接里没有吗?
附件名称上看应该就是印刷电路板图呢,不过我这里没有安装相关软件所 ...

我打开看了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开看了没有呢

你有解压码?
我看UNI-27556_E里就有一个.pcb的文件
其他几个压缩包中有一些allegro的文件。

网友B:
楼主不知道有一种叫游标卡尺的神器吗?

网友C:
楼主你好。
可以使用Altium Designer新建CAM文件,并将文件夹GRB-27556_E中的文件导入,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元件并测量距离了。还可以安装CAM350软件,导入GRB-27556_E中的文件,也可以方便测量距离,且这个软件的速度较快,不会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可以使用Altium Designer新建CAM文件,并将文件夹GRB-27556_E中的文件导入,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元 ...

请问我新建了一个cam,导入那个文件啊

网友C:
从官网上下载的压缩包(FRDM-KL25Z - Printed Circuit Board bill of materials and design files:)里有GRB-27556_E的子压缩包,然后将其中后缀名为.art的文件都导入就好了。另外,建议下载个CAM350的软件,速度快,且测量功能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官网上下载的压缩包(FRDM-KL25Z - Printed Circuit Board bill of materials and design files里有GRB- ...

你好,我文件导入进去了,不会测距离啊,鼠标不能自动点在焊盘中心啊,求教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文件导入进去了,不会测距离啊,鼠标不能自动点在焊盘中心啊,求教啊 ...

怎么测量焊盘中心点的距离啊

网友C:
你好,CAM下好像不支持自动识别焊盘中心点。那么想测量两个焊盘中心点的距离,可以测量两个焊盘之间的最小距离(x轴或y轴),然后再加上两个焊盘的半径吧。其中测量距离的快捷键是shift+M,测量结果显示在界面左下方CAMtastic的选项卡中。如附图所示。D:\AD.p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请问你用的cam350吗,怎么我的图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C:
抱歉,我以为你还在问AD的事,所以我截得图是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