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ads1216的大神么,有个同步DSYNC 功能问题求教下!!!

楼主(2014-06-06):
小弟最近在用ads1216 对多路数据进行采集,使用的是cd4067 模拟开关来切换信号源,模拟开关切换是要时间的,所以我就使用了ads1216的同步DSYNC 功能(切换开关前DSYNC置0 切换完成后延时一段时间 DSYNC置1 ),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为什么使用同步指令后as1216会有几个错误的数据产生呢??一开始觉得是开关切换速度问题,可是我不切换开关只是把DSYNC置0 后延时一段时间 DSYNC置1 ads1216 也是会跳几组错误的数据出来,有大神指导下原因么

网友A:
重点看看datasheet中关于DSYNC跳变过程中转换通道的工作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看看datasheet中关于DSYNC跳变过程中转换通道的工作情况

datasheet 已经翻烂,没有详细介绍 DSYNC 的:'(

网友A:
帮你顶顶    抽时间看一下吧

网友B(2017-07-03):
最近也在写这个ADS1216,想知道楼楼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