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导通问题

楼主(2014-06-06):
我想问问这个8550电路为什么关不死!
还有这个是PWM控制电路,要不要加上二极管跟三极管加速?

网友A:
1. 你的PWM信号幅度有0~12V吗?,拉不到12V就关不死.

网友B:
1. PWM信号要大于等于12V
2. R24有点大吧

网友C:
1、输入信号电压不对吧;
2、如果前面接的MCU,要选低压控制的MOS;
   续流二极管,看你的负载,应该是感性,当然要加;

网友D:
1, 关断条件是基极电压要大于等于发射极,发射极电压12V,可不可以在发射极和电源串个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WM信号要大于等于12V
2. R24有点大吧

一般是不是1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WM信号要大于等于12V
2. R24有点大吧

PWM只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关断条件是基极电压要大于等于发射极,发射极电压12V,可不可以在发射极和电源串个电阻呢? ...

不可以改8050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是不是10欧?

这都33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只有5V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网友E:
楼主应注意晶体管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是不是10欧?

330开关速度慢,发热就大了

网友F:
R332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开关速度慢,发热就大了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注意晶体管工作原理。

8550这个电路是批量生产已经很久的,但PWM控制场管哪个电路我就第一次做,不明白为什么要12V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8550这个电路是批量生产已经很久的,但PWM控制场管哪个电路我就第一次做,不明白为什么要12V才行! ...

你能如此问,说明你对晶体管基本电路原理还是一知半解,你分析一下条件有何不同。

网友G:
IO设置为loadup就行了!

网友H:
1、没搞清楚三极管开关原理
2、MOS管控制电源开关,一般都建议慢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没搞清楚三极管开关原理
2、MOS管控制电源开关,一般都建议慢打开

现在的开关电源都用上了MOS管了吧?应该可以用场管吧?有没有办法解决了大师?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开关电源都用上了MOS管了吧?应该可以用场管吧?有没有办法解决了大师? ...

是mos管,不过还要考虑成本

楼主:
还有没有人用过KD2302,我想改用P沟道的场管,有没有人用过呢?低压高电流的,价格不要太贵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8550这个电路是批量生产已经很久的,但PWM控制场管哪个电路我就第一次做,不明白为什么要12V才行! ...

你算一下,电源12v,控制信号5v,相减后,基极对发射极是-7v,能够截止吗?

网友I:
可以参阅模拟版关于三极管关断电路: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23990

楼主:
求12V风扇PWM控制电路,我想用单片机搞一个PWM信号控制场管但不知道用什么电路!

有的人是用555时基振荡电路控制.

网友J:
楼主为何不用继电器直接控制负离子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为何不用继电器直接控制负离子发生器?!!

我想用PWM来调负离子发生器的输出功率控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