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识别一个元件

楼主:
大家好,在抄板的过程中有一个元件Q100不知是什么,它是SOT23封装,上面印有HCPE5,请问高手它是什么元件,另虚线框内的元件起什么作用,具体见图片。它是单路15V输出200W开关电源输出部分电路图。

谢谢!

RSP-200-15(T).jpg (162.72 KB )

楼主(2014-06-06):
恳请大侠指导

楼主:
它Q100会不会是三极管?

网友A:
这个是一个PCOMS管,封装你不是在抄板吗?可以看看实物啊

楼主:
实物是SOT23封装,在它上面印有字母HCPE5,这是代码,不知它的型号是什么?另虚线框内的元件不知道起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请问高手去哪了

网友B:
应该是mos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去哪了

高手鄙视抄板

网友D:
单这个凭丝印找管子不太现实

网友E:
一个MOS管,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吧.可能是起到开关作用的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