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的汉字是怎么显示的?

楼主(2014-06-06):
最近在做OLED的点阵字模,用了HZK16,HZK32,项目中将这2个字库文件存放在Flash中,没有使用文件系统,直接写入的。在单片机项目中,使用从字库文件中取模,计算好坐标扫描到OLED显示屏上。

但是电脑上的汉字是如何显示的呢?
像我们整天用的windows xp/7/8   linux,他们是如何显示汉字的呢???难道也是点阵?
如果是点阵的话,那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真是够大的呀???

网友A:
用矢量汉字,根据笔划的起点,终点及角度方向画出来的

矢量字库保存的是对每一个汉字的描述信息,比如一个笔划的起始、终止坐标,半径、弧度等等。在显示、打印这一类字库时,要经过一系列的数**算才能输出结果,但是这一类字库保存的汉字理论上可以被无限地放大,笔划轮廓仍然能保持圆滑,打印时使用的字库均为此类字库。Windows使用的字库也为以上两类,在FONTS目录下,如果字体扩展名为FON,表示该文件为点阵字库,扩展名为TTF则表示矢量字库

“数**算”也敏感,Sign!“钱学森之问”不证自明。

网友B:
楼主自己正在使用的PC机,进入“控制面板”->“显示”->“设置”,即可见到你的电脑使用的分辨率。

网友A:
  1. “数**算”也敏感,Sign!“钱学森之问”不证自明。

老是纠缠在字眼上,真是没药可用了,一个政拳要靠字眼来维护,算是彻底完蛋了.晕

网友C:
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网友D:
测试一下敏感词

网友E:
2014年6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在中国只有违法者,没有持不同政见者,有关部门一直在依法办事。评:要么你就跟政府意见一致,要么你就是违法。
转自新浪微博。

网友F:
显示一般用点阵字库。

网友G:
难道不同于其它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