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器件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4-06-06):
这是一个电热毯的温度开关里的一个温度检测器件,谁知道这个什么啊???

网友A:
NTC热敏电阻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对,这个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玻璃管封装的

网友D:
也有用1N4148的。

网友E:
一般的电热毯里面电路都很简单,造价很低

网友F:
玻璃封装的热电偶!

网友G:
MF58型NTC热敏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