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SPI,I2C...这么多种..好乱啊,求科普

楼主(2014-06-06):
虽然写单片机程序已经有几年了,,,也用过这些数据传输...当然都是参考别人的程序来用的....实现也对各自的定义有基本了解...也在网络上看了相关的对比介绍...还是觉得有点不太清晰.
请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二.......要求通俗易懂,条理清楚....拜谢!

网友A:
都差不多波不是。

网友B:
基本概念性的东西去问度娘。

网友C:
UART: 由RX TX 组成收发
SPI:由CLK CS MOSI MISO(M代表主 S 代表从 O 代表out I 代表in)
IIC:由SCL SDA 组成
至于时序上东西,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自己去搜。

网友D:
应是远程通讯,一块线路板之内通讯,MCU和器件RAM通讯的区别!

网友E:
UART是一大类,异步串行通讯,所谓232、485均属此类。
SPI和I2C是同步串行通讯,均不属于UART。

楼主先把“串行”、“并行”、“同步”、“异步”等等概念搞清楚,才能够谈具体的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E:
UART是一大类,异步串行通讯,所谓232、485均属此类。
SPI和I2C是同步串行通讯,均不属于UART。

好的...谢谢!
我自己理解,串行就是一根线发送或者接收数据;并行的话是每根线只送一位...比如以前电脑硬盘线有40线,现在只有4线...现在的电脑硬盘大部分是串行的
同步通信的缺点是要求发送时钟和接收时钟保持严格的同步。

异步通信中,在异步通行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字符帧格式和波特率。数据通常以字符或者字节为单位组成字符帧传送。字符帧由发送端逐帧发送,通过传输线被接收设备逐帧接收。发送端和接收端可以由各自的时钟来控制数据的发送和接收,这两个时钟源彼此独立,互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概念性的东西去问度娘。

问过了...度娘没说清楚..或者说我没有问对..呵呵
所以来这里找前辈们以概括的...轻松的方式解释一下...谢谢